请教:NV显卡花屏或黑屏的根本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09-12-18):
今年接手了100多台Nvidia 8系列显卡的保外维修,一般都是刚过保修就出问题。送到合作单位做过BGA之后久OK,但是3个月之内返修的几率很大,请教下各位高手是为什么。是BGA工艺不好造成,还是必须要换了显卡芯片才能解决。另外购买8400MG的芯片一半需要多少钱。谢谢。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显卡工艺有问题,见下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832-1-3.html

网友:
谢谢赐教,不过09的芯片太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