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机器进系统问题

楼主(2009-12-18):
联想旭日150开机,显示LENOVO的LOUGOU后就自动重起,请问各位,这是南桥存在问题吗?

网友:
先从论坛上搜搜类似的故障吧,150通病

网友:
这个本子的通病。

网友:
此款本本好多都是PWM芯片ADP3205空焊虚焊造成CPU核心无供电!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2536-1-1.html

网友:
加焊核心供电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