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跑38 2F

楼主(2009-12-18):
朋友的NEC E660 刚开始是测试3D黑屏断电集成显卡 然后加焊了北桥加焊之后跑382F 不亮了 郁闷哦 然后把内存供电2.5V的贴片电容换了3个 亮了一次 之后有不亮了!郁闷哦!
显卡
黑屏

网友:
38 2F不过内存,很可能还是北桥问题,重植下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北桥的问题,因为楼主机器原来估计是显卡的故障,可能加焊没加好,最好是重值下,然后要是有阻值卡,最好打下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因有做桥,。内存槽也得检查,

网友:
不同的诊断卡,跑代码所代表的意义不同

网友:
不同品牌的主板,其BIOS寫入的資料不一樣,故跑出來的代碼也是不一樣啊
不過樓主的機子跑38 ,2F應該就是內存沒跑過

网友:
谢谢大家,我打来了阻值了 内存的地址线有一个对地短路 有几个阻值不正常 只是刚绝我加焊北桥温度也不高 加焊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呵呵 今天做北桥试下

网友:
北桥已经拆了 那个内存数据线还是对地短路

网友:
北桥供电有问题

网友:
应该根内存没有关系的。。还是北的问题。。最好重新植

网友:
哎 看来我北桥焊的确是没问题了 拆了还短路原始是因为那根数据线和边上的底线的针中间进灰了 我用镊子尖刮一下不短路了 郁闷哦!

网友:
郁闷啊北桥重新直球焊上了 居然不跑码了!

网友:
继续关注,望楼主有新的突破,多次做,很易使故障扩大化,

网友:
北桥重植一下

网友:
楼主重换个新北桥试下,不要再用原来的了,这样会烦死人的,记得做好后最好用洗板水把北桥助焊剂洗一下,这些东西可能会沾一些灰尘或焊锡,会人为扩大故障。期待楼主消息。

网友:
换了个北桥 复位也不复位了 郁闷啊 今天再换最后一个

网友:
这个北不好做!
主板容易掉点的,尤其是A26这个点!

网友:
先检查内存槽 通病来的 然后再考虑北桥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