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A 72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9-12-18):
应该是
三极管
吧?显示器上面的。发现烧了,找不到同型号。现在有T04 59 T06 57
显示器

网友:
楼上的仁兄可以登陆
www.ic37.com
查一下此管的图纸,在找相同的替换!

网友:
可能是场效应管

网友:
实在找不到具体型号的话,把原高压板的供电去掉换通用高压板,还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