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3无声音求解

楼主(2009-12-18):
78L05出来5V正常
有2.5v和3.3v
求这个声卡的测量点。
现在进系统认不到声卡!尝试刷新bios,问题依旧,系统认不到硬件。图上第六角CLK测量 有1.2v电压。

网友:
认不到声卡,电压时钟OK,换声卡无效后,一般我是杀南桥。

网友:
第1脚:有3.3v
第2和第3脚:有3.3v电压
第4脚:没有电压
第5脚:0.02v
第6脚:1.0-1.2v
第7脚:000v
第8脚:001v
第9脚:3.3
第10脚:005v
第11脚:3.2v
第12脚:2.6v

网友:
换一下功放芯片试一下

网友:
接口不良或者耦合电容不良

网友:
认不到声卡,查看PCB上面有无断线.确定无断线之后用ALC885代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你传上来的图片的那个

网友:
是台式机吗?不要这么大费力气吧!一般是换lm358,声卡芯片.不过要注意旁边的小电阻电容不要吹走了?!如果方便,就找来个同样的声卡芯片换上就是了.不要管你量到的电压电阻什么多少数值的...实际中不管用的.信号.控制部分出现问题你不容易量出来地.换完后如果还不行.最后加载独立声卡吧.如果是我,就要放弃了.......

网友:
是台式机吗?不要这么大费力气吧!一般是换lm358,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78l05三极管.不是lm358....我汗啊.打习惯了内存部分的稳压lm358.
这里和内存部分没有关系的.我手误.是声卡的那个稳压78l05.不要误会我啊.......

网友:
先换个ALC883,一般都是IC坏了

网友:
先换声卡芯片

网友:
他这个是不认声卡,和功放还拉不上关系。

首先,你要排除驱动安装是否不正确所引发的不认。
其次在CMOS中设置一下AC97选项。设也AUTO。
如果还不行,可能芯片不良。推荐安一独立声卡,才20多一个,省心。

网友:
手头上正有一片昂达N68S,之前被雷给。。。。后来换了IO,但声卡芯片和那个三极管都发温,也换了。还是没有声音。。。。。闷。

网友:
78L05  声卡芯片换过了 问题依旧。
主板无断线 是个新主板

我又拿了个新主板参照 并无掉件情况。
到底是何原因引起 ,至今仍压在手里

网友:
测78L05进的12V 和出的5V是否正常  如果5V不正常就是声卡芯片坏  如果都正常 把声卡芯片换掉再试试 还有声卡芯片旁的跳线帽别忘了跳

网友:
声卡驱动已经可以装上。还是没有声音!今天又换了一个新的声卡芯片。。。呵呵,终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