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5场效应管.可以使用哪类的管子替换

楼主(2009-12-18):
A45场效应管.可以使用哪类的管子替换.

  管子上就标了A45.其他的什么都没. 脚是   G  S  D     S 和 D  用二极管档测量一次是400-500.反过来是.1无限大.偶尔还有直通,蜂鸣器响起来.

  我怀疑坏了.不知道大家的意见是什么.请各路高手帮帮忙

一楼要的管子我找了.不知道符合不符合 维修中  的要求.

其他有意见的可以继续发表本人时刻关注.

网友:
首先确认是什么沟道的管
N沟道的话 09N06 06N03基本可以带其他的

网友:
首先用测量电阻的方法找出两个有电阻值的管脚,也就是源极S和漏极D,余下两个脚为第一栅极G1和第二栅极G2.把先用两表笔测的源
极S与漏极D之间的电阻值记下来,对调表笔再测量一次,把其测得电阻值记下来,两次测得阻值较大的一次,黑表笔所接的电极为漏极D
;红表笔所接的为源极S.用这种方法判别出来的S、D极,还可以用估测其管的放大能力的方法进行验证,即放大能力大的黑表笔所接的
是D极;红表笔所接地是8极,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应一样.当确定了漏极D、源极S的位置后,按D、S的对应位置装人电路,一般G1、G2也
会依次对准位置,这就确定了两个栅极G1、G2的位置,从而就确定了D、S、G1、G2管脚的顺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量.应该是N沟道的.你帮我看下有没错.

那按我测量的参数你说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