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 显卡花屏, 请朋友多指教!

楼主(2009-12-18):
我朋友送来一块显卡,说是坏了; 接手一看,显卡型号是:  七彩虹 天行7300GT  UP 烈焰战神4  128M DDR3   ,上面爆掉两个电容, 于是就动手换上同型号的电容,然后上机开机就出现花屏的故障。这时就想到用MATS7来测试一下, 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3            0
FBA[63:32]           0          253            0
FBC[31: 0]      480029     24845795            0
FBC[63:32]           0            9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7 A12 A16 A16 A17 A18 A28 A28 A32 A32 A32 A33 A33 A34 A34 A34
   A36 A37 A38 A40 A41 A41 A42 A43 A43 A43 A44 A45 A45 A46 A46 A47
   A48 A49 A49 A49 A50 A50 A51 A51 A51 A54 A55 A56 A57 A57 A58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3 A63 A63 A63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09 C10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1 C12
   C12 C12 C12 C13 C13 C13 C13 C14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C24
   C24 C24 C24 C25 C25 C25 C25 C26 C26 C26 C26 C27 C27 C27 C27 C28
   C28 C28 C28 C29 C29 C29 C29 C30 C30 C30 C30 C31 C31 C31 C31 C32
   C35 C49
Read    Error Count: 480029
Write   Error Count: 24846070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下面还有许多数据,就不列举了)
一看晕了,因为经验少,不明白这个数据表明故障出在哪里, 是GPU 还是显存问题 。  显存是三星的 ,型号是 K4J55323QG-BC14。 想请朋友来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连续报错是GPU的问题,你先加焊GPU  在检测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看到了连续报错的数据  才没有了头绪  比如 :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7 A12 A16 A16 A17 A18 A28 A28 A32 A32 A32 A33 A33 A34 A34 A34
   A36 A37 A38 A40 A41 A41 A42 A43 A43 A43 A44 A45 A45 A46 A46 A47
   A48 A49 A49 A49 A50 A50 A51 A51 A51 A54 A55 A56 A57 A57 A58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什么故障造成这些有许多都是重复的  疑惑

网友:
看看是不是3星显存,是的话显存全坏,全换才会好,不是的话就是GPU虚焊了

网友:
加焊GPU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显卡我修多了。90%的都是GPU虚焊 加焊一般OK

网友:
我给你讲讲:
楼主这块卡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核心没有虚焊,没有损坏
该卡采用三星k4j55323qg-bc14的颗粒

全换 就会ok。可以用海力士 hy5rs5732代替

不全换也可以  就的看  损坏的层度了,但必须把 c区首位换掉,然后把bios分频
2d  显存设置到106mhz  3d  设置到400mHZ  刷入显卡。。,这样才能用的住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U已经加焊过了 花屏依旧存在 看了朋友的帖子 很长见识  准备对显存下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U已经加焊过了 花屏依旧存在 看了朋友的帖子 很长见识  准备对显存下手  谢谢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  要你加焊的 ,这款很少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