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800C开机时有时断电,

楼主(2009-12-18):
康柏N800C开机时有时断电,断几次就没事了,,用的也正常了,那位修过这样的问题啊
问题

网友:
估计你机器没有装好

网友:
试试把主要的电源滤波电容、MOS管、电源芯片补焊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源接口虚焊了。

网友:
电容电感什么的还是都加焊了啊,,可是还是出现这的断电的问题,哎,,这不今天晚上刚开机时又出现了好几次断电,,多开几次又不断电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