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N61GV

楼主(2009-12-18):
昂达N61GV
接到一块昂达N61GV,先上图

加电诊断卡不走码,说明CPU不工作。测CPU无复位电压,再测各电压正常,换I/O也是一样。判断是桥出问题了(此板是单桥),压桥未果,想加焊又没有BGA机,出外面收费又贵,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测一下桥附近的元件碰碰运气了。

测到Q6软激穿,更换后CPU复位正常,加U上电,诊断卡00,刷BIOS后OK!此板成功修复。

网友:
好  把过程说的更详细些更好

网友:
楼主你设置不齐全哟...

网友:
楼主换回Q6,看看好不好

网友: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4L的提议不错。
“测到Q6软激穿”LZ是怎么测量出Q6软击穿呢?Q6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
软件击穿的那小管我是测不出来手有图纸有可能搞得到,一般单桥就加焊,不行扔了

网友:
“测到Q6软激穿”具体过程和方法请明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热风枪吹下,再在板子上找到同型号的对比测量就可,有时笨方法是最好方法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有点怕冷。。

网友:
实际是刷BIOS好的吧 。
Q6是三极管,本体标示:T04

网友(2010-01-30):
此板的BIOS芯片是焊在主板上的,楼主是怎样刷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吹下用编程器写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