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固件的问题吗?

楼主(2009-12-18):
上次用MHDD扫有一点点坏道,后来用REMAP和ERASE修复了下,再扫就成这个样子了,是固件出错了吗?

网友:
这不是固件的问题  可能是 磁头的问题

网友:
不是固件的问题,好象

网友:
一定是一个磁头坏了 维修方法 先备份原盘固件 用MRT砍一个头 回写  用MHDD在测下 4D的盘一般砍头后都很漂亮

网友:
小间隔的全盘规律坏道,是磁头的问题

网友:
是0磁头问题

网友:
才80G的硬盘而已。一般的话,修硬盘没什么价值。

换吧。硬盘不是很贵

网友:
是40g的硬盘,间隔性的坏道应该是有个头坏了。

网友:
才80G的硬盘而已。一般的话,修硬盘没什么价值。

换吧。硬盘不是很贵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想学下技术,修不修的好那倒不重要。

网友:
开SF试试,也许只是副头的适配不对,不行就要砍副头了。

网友:
头有毛病  砍了吧

网友:
11楼说的有道理,别着急砍,本来就不大,都砍没了。

网友:
是0磁头问题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样看是哪个头有问题啊?

网友:
一定是一个磁头坏了 维修方法 先备份原盘固件 用MRT砍一个头 回写  用MHDD在测下 4D的盘一般砍头后都很漂亮
引用 网友C:

回写用什么软件啊?是回写ATA还是RPM啊?新手还望多指教

网友:
关掉负头,写入相应的固件,就是你现在硬盘的一半容量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是头坏了。

网友:
MHDD是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