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绿线到底为几伏?

楼主(2009-12-18):
请教atx电源的绿线到底为几伏?
xiexie

网友:
一般插电就有5V的。。自己测下

网友:
有资料说2.5-5v

网友:
一般是5V  长城电源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资料说2.5-5v
2.5V有点低吧!我量过几个不同牌子的电源,最低的也有4V左右啊!还是请版主回答一下吧!!

网友:
多数4V多  .  只要高电平 , 应该没问题了 .

网友:
我认为一般3.5V~5V就可以,不知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网友:
一般在3——5V之间

网友:
这个只要不低于3V都是正常的。因为绿线和5VSB是一路的,中间有个电阻。

网友:
这个各个电源不同吧。有的开机电压只有1至2V,也能开机,不能一概而定,你问这个,只是你心中对信号的概念比较模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