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纯平显示器开机一会屏幕抖动

楼主(2009-12-18):
我一个客户的神舟纯平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屏幕就抖动,或是闪动,用手拍两下有时就没事了,或是关机一会再开有时也没有事,请问各位高手指教,在这先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所致,再就是有虚焊的

网友:
就是虚焊,拆开补焊吧

网友:
请问这位郑老师补焊什么地方能说的详细点吧

网友:
请问这位郑老师补焊什么地方能说的详细点吧
主要是场扫描IC(7个脚上有散热片的)虚焊,打开盖仔细看,不正常的就补焊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见过的都是假焊造成的,你打开看看再补焊一下

网友:
调整管及周边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