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开机短路

楼主(2009-12-18):
今天修个R51主板,INTEL芯片的,症状是开机瞬间保护,电流到0.40左右,电压变到13.12V保护,测空板子,3.3V电感对地阻止115,5V对地阻止135.
开机瞬间3.3  5  V变成16V掉电保护了,我换了1631,上下管,62501.
北桥集成显卡的,吧桥供电电感吹掉,加点故障一样,不知道是哪个小东东坏了,谢谢给个提示

网友:
别沉下去,帮帮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想吧这个板子修出来长点技术,把主板上的大电感,逐步一个一个的去掉,加点试试,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经过测试,把1.8,2.5,1.5电感3.3,5V保险逐步断开症状一样,在把3205换个也是一样,到死角了

网友:
你确定高端管有换过,而且是好的,

网友:
在T42主板上拆的,那个班子是开机不跑信号的料板

网友:
短路的故障排除了,吧U21.U25 2个双MOS换上不短路了,新问题出现了,加点跑到007电流不动了,强行关机,关不了,找到1845的主供电,连个16V线,开了把亮了,在关机在开,还是跑到007电流,压下南桥,连续开了2把,都亮了,也可以关机了,加焊南桥,又跑到007电流不动了,这个时候用红表笔点1631 的28脚,电流上到60左右,但CPU  桥。。。。。电压都没有出来,pmh4  62501换个还是那样,这个时候,要是你们修这个板子,该修哪儿了,帮个忙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南桥好的,随没什么技术含量,还是挺高兴,总算弄出来了

网友:
加焊南桥,又跑到007电流不动了,这个时候用红表笔点1631 的28脚,电流上到60左右,但CPU  桥。。。。。电压都没有出来

用红表笔点1631 的28脚     不知此为何意义?

网友:
加焊南桥,又跑到007电流不动了,这个时候用红表笔点1631 的28脚,电流上到60左右,但CPU  桥。。。。。电压都没有出来

用红表笔点1631 的28脚     不知此为何意义?
引用 网友A:

在二极管挡下红表笔有3V左右的电压。。在这里充当了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