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 960x  开时间长了,老是出检查出风口,是不是风扇不行了

楼主(2009-12-18):
日立,hcp 960x 老是出检查出风口,是不是风扇不行了

网友:
关掉自检不就行了

网友:
强烈不推荐这种作法。这是把投影机往死里整!!!!!!!!!!!!

应该是投影机滤网脏了,楼主清洁一下滤网,安装回后,进设置介面,把滤网计数器清一下零。

网友:
关掉自检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

应该是滤网使用时间到了,或风道有堵的地方。排除堵塞,清洁滤网后,进设置项复位一下滤网使用时间。

网友:
直接清了滤网时间就行了。日立系列机子会有这种傻傻的问题。

网友:
关掉自检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这就等于保险丝烧坏了..用锡连上的后果..呵呵

网友:
呵呵!~   你的技术还是先练习拆装吧

网友(2010-02-01):
清零过滤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