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看一下

楼主(2009-12-18):
大家帮看一下,还能恢复吗?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这是WORD的文档,现在打不开了,我用Easy Recovery里的WORD修复过,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看看还能不能修好。里面的资料很重要,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真的没人能帮忙吗?

网友:
这不是解密的问题,是修复WORD文档的问题。文档有错误需要一个转换器。但不知道这个转换器那里找,再说找到转换器也不一定有用,因为我估计是文档损坏造成的。

建议:你你可以在网上GG一下关于WORD文档修复的办法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再找找看!1

网友:
十月计划供货

       名称         详细规格         计量单位        数量        供货价        金额        使用单位        备注
压力表        0~0.06MPa        块        8        120
        11、3
压力表        0~0.06MPa        块        2        92
024-23853750        11、6
阀门        DN65   25Kg        个        6

        Ø159        米        1.5

11.11
弯头        Ø159        个        2

11.11
变径        Ø325  变Ø159        个        1
        11.11
法兰        Ø325 孔距400        个        1

网友:
&Oslash应该是反斜线或者类似的隔线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天地电脑的兄弟,只有这些吗?

网友:
ER经过5次修复后效果不是很理想!
用过AWR软件恢复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基本上符合我前面的判断。天地电脑已经做得不错了。出来有意义的东西,相关人员人工排一下就算是恢复了;没有出来有意义的内容的,就很难了,可能在那个位置上有缺损信息。

网友:
非常感谢了,我问过朋友,他说还有很多。

我试过很多办法,、但我只恢复出来“十月计划供货”几个字,别的就都找不出来了,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因为我们可能离的很远,否则我一定会当面道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