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09-12-18):
有待机电压3m.5m.1.8m.1.5m1.2m,开机键有3.3v,按开机键h8 20脚;h4 32脚有电压变化,但h8 7脚无变化
量南桥晶振一脚0.33v,另一脚0.2v。未按开机键时,南桥也有点温热,不知道正常不,桥下有好多透明的胶,不敢轻易
拿去做桥

网友:
先把南桥做了再说。待机电流多少?按开机键后有变化吗?,未开机南桥温热肯定不正常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桥的问题,好多IBMT主板,没有南桥也可以上电流的

网友:
先做桥试试,温热应该不正常

网友:
没开机南桥就有余温,先弄南桥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吗?如果南桥待机就不温度那待机电流应该高呀???正常是0.03A

网友:
谢谢大家,换南桥后解决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摘了南桥看能触发不 能触发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T42 也是把南桥拆掉也可以触发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