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1秒掉电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我的一块ONDA   P4ND的主板,上的P4  2.66的CPU  双敏速配PCX6516的显卡  最近出现开机一秒后自动掉电的情况,显示屏都没的反应。用热吹风吹CPU供电部分10秒后又能正常开机。拆下主板测量,发现不插4针插头不掉电,但是没有发现CPU供电部分有短路或管子击穿。按压CPU座子  NB  SB   都没有效果。用假座子测了下,CPU供电有时只有0.65V,其他正常。有知道的大虾帮看下,

网友:
换一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CPU电源芯片试试吧,有些板子CPU供电不正常的时候要断电保护的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可说一下该芯片的型号,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外围

网友:
把上下管全换试下.管子有些在板上是试不出来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