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加电后掉电

楼主(2009-12-18):
朋友拿来一台机子 hpnc6000加电后自动掉电,朋友说他的散热风扇不转,打开加一个外接风扇,不小心碰到了cpu散热片与外接电源发生短路,以后就无法开机
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是哪里出的毛病。
待机正常,屏无显示屏的电源灯不亮,加电后5-6秒自动掉电,打阻止内存过,CPU的dll电压不通。

网友:
先查短路啊,,,,

网友:
现在你机器是什么问题要说清楚

网友:
看机器有无短路,在看待机正常不?在看触发到多少?

网友:
其实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就是掉电,要不慢你搞短路了很好修,只要把MAX1987加焊就OK了

网友:
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话兄弟权你找个懂的人帮你看看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楼上说是极是

网友:
一般是这个毛病 ,不过后来你不小心短路,你就得查查是不是短路,把那个小东东烧了!

网友:
MAX1987最好是不要取掉,要不然不小心就会搞短路哦

网友:
即使 MAX1987  脱焊了    那个在CPU下方  散热口出 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那你 的 测好多东西 比如掉电后 测3.3m 5 m 有吗 ?

网友:
每个电路都查下

网友(2010-01-18):
先查短路啊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  故障还没排除 散热片又把板搞短路了  这个要特别注意啊  先把短路修好吧

网友:
在维修时千万要小心,马虎不得

网友:
短路要先解决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短路啊,先查查,看那路短路,大家都在说,没个说方法的,对地打阻止看看那路阻止不正常,让后,在查具体的元件

网友:
先查短路吧,其实就是加焊1987的事呀

网友:
LZ一定不是专业维修的,还是送修吧!
另提醒下XD们,这个是我们做维修的大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