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09-12-18):
我今天修了一台IBM T42的机子,刚接到机子以后便发现有短路,最后发现在H8S短了,我知道H8S是代有程序的,于事我用了一个IBM  T40的H8S代换,可是换上去还是没有开起机,待机下3。3V  ,5V  ,1。8V都出来了,但是一按开机键,所有的电又都掉了,请问一下是不是还有短路啊,还是是T40的H8S和T42的H8S不能代换呢,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麻。

网友:
好像不可以代换吧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逐个排查后级各单元电路,先查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忘记了,掉电时,电流走向怎了,电流过大就查后级短路,电流不大就查一下系统供电电路。

网友:
l楼上好象说对了......!!!!

网友:
T40和T42的H8肯定不能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