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12-18):
大家好   方正E150的机器谁有修过的吗   我这好几台  都是开机无显示   高手赐教下  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怎么造成这种问题的,各路电压都有吗,说明白点,不然别给怎么帮你

网友:
把问题说详细些,不然没法给你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