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主板时钟芯片供电的组数

楼主(2009-12-18):
我有一块华硕SP4BGL-MXS的主板只看到时钟芯片旁有一个接3.3V的贴片电感供电,3.3V还接时钟芯片旁的两个电阻,一个是472 ,一个是103的,不知道有没有2.5V的供电,没找到 ,3.3V供电正常,假负载上时钟只有0.03V 我是新手 ,如何判断时钟芯片的供电组数,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判断?不必了吧,下个PDF不就知道了!

网友:
PDF 是什么呀

网友:
意思是叫你下个这种芯片的PDF文件.不知道百度一下.

网友:
一般P3 2.5V 3.3V P4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