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G的硬盘,开机进入系统时老是不定时发出喀哒声

楼主(2009-12-18):
wd40G的硬盘,开机进入系统时老是不定时发出喀哒声,只要一响,系统运行速度就变慢,或卡住一会,然后一会又正常了。MHDD检测了一下硬盘,没有发现坏道,读盘速度还很快,请教如何处理?
补充:看网上说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以经排除电源的问题了,确定和主机数据线没任何关系,是硬盘自身。
最新发现如果把硬盘轻轻一碰就发出喀哒声,用非常小的力度碰一下,或拿起硬盘肯定响,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
你的硬盘的磁头在敲盘

网友:
最新发现如果把硬盘轻轻一碰就发出喀哒声,用非常小的力度碰一下,或拿起硬盘肯定响,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
基本快挂了,呵呵

网友:
的确可能是快挂了,我碰到的问题跟lz的一模一样几乎,也是wd,还有ibm,我经常是用光盘的效率源硬盘检测程序解决的,甚至,抓起盘翻来覆去摇几下就好了,哈哈哈。再不行,你转移数据后低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