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主板不开机,期待高手

楼主(2009-12-18):
本人拿到块昂达865GVM主板,短接开关针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通过跑线发现绿线和IO连接,开关针和IO连接,他们在IO的连接处是相邻的。IO芯片是IT8712F-A,下面的数字是0552-IXS。通电短接开关,发现连接开关针的IO脚,有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可和绿线连接的IO脚始终是高电平5V。而直接拉低绿线的IO引脚电平能开机。怀疑是IO损坏,更换了一块IT8712F-A,下面是0341-GXS的IO,问题依旧。短接开机后,CPU主供电不对,时钟,PG,复位电压都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期待高手解答。谢谢。我是新手。
注;更换的IO是我从另一块板子上取下的,不知是好是坏。
补充一下;以上现象是我把IO又换回原来的IO出现的。

网友:
晶振呢 。你查下 。。

网友:
电池去掉了,插上电源,32.768一脚是0.11,一脚是0.56.数字表直流20V档位

网友:
电池放上去 有的主板不上电池不开机 或不跑码

网友:
找了个2.96V的电池放上去,第一次开机风扇转了,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了了。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关机时不要短接开关针3-5秒,一碰就关机了。去掉电源后,晶振的一脚是0.07,另一脚0.26V

网友:
32.768晶振,碰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了

网友:
不要轻易去短接绿线
不上电的时候,就按照不上电的步骤先查查
32.768是否起振,3VSB是否正常。

网友:
换了晶振和电容,两脚电压分别是0.51V和0.13V,有人说测晶振一脚电压时,用镊子去碰另一脚,电压有变化,说明晶振起振,我量时有变化,可就是不开机。郁闷。插上电源,拔掉coms跳线帽,中间针有3V电压。

网友:
你这2个IO 不可以代换

网友:
你确定3VDUAL 3VSB是正常的嘛?你说的绿线接的那个脚的信号叫ps_on#,和开关接的脚叫-PWRBTIN SW I/O 103PIN应该也有个3V是可以跳变的 那个是接到SB的-pwrbtin 看看它在触发开关的时候是不是跳变,如果拔下CMOS跳线2PIN就电压,那1PIN的对地阻抗你打了吗?如果是0,恭喜你,中奖了,去做SB吧,当然了,你也可能中的是大奖,边上的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电量COMS2针2.7V,通电量3.1V,其对地为761.今天跑了下线路发现问题。贴图看下,初次画图,画得不好,见谅
补充一下;我在量4处电压时,始终无法拉低,偶然碰了下开关针,风扇转了。断电在开就开不了了。4处电压始终不变4.96V

网友:
8712F部分与上电相关的引脚定义:75脚PANSWH(PWRTIN#)即是接开关针.(待机时为5V)
76脚接绿线.侍机时为高电平(5V)
72脚PWRON#即连接到南桥.侍机时为3.3V.
IXS不能代换GXS

网友:
晶振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
好像-GXS结尾的是技嘉主板专用的吧,建议楼主换同型号的试下

网友:
芯片换回,还是老毛病。怀疑是11楼图中R822有问题,但没敢轻易乱换,还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换了晶振和电容,两脚电压分别是0.51V和0.13V,有人说测晶振一脚电压时,用镊子去碰另一脚,电压有变化,说明晶振起振,我量时有变化,可就是不开机。郁闷。插上电源,拔掉coms跳线帽,中间针有3V电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测的晶振32.768  两端电压 压差过大啊   一般正常是不能超过0.2V 的  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同LS观点,晶振电压有点低,压差过大,SB加旱一下 试试。

网友:
1# jokeboy 不能代换的

网友:
17# 回家跪主板 对的,不开机故障多数问题出现在南桥或32。768K晶振。

网友:
换过GXS能上电,说明故障点还在IO,用IXS换,还有CPU主供电不对,说得清楚点。

网友:
ITE的IO最好用原来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