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的怪问题,!!!!!

楼主(2009-12-18):
本人有一块EP-9ND31的939主板,假如你先插电源线再插键盘,什么都正常。键盘也能用,但你先插键盘再插电源线的话,就不能触发了,。排容取了。I\O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的。搞死人了。要是我自己的还好,还能用,就是这是客户的,所以请教各位类 。
主板

网友:
刷过BIOS吗?试试刷BIOS吧

网友:
BIOS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吧,。,,,

网友:
换线 换键盘 只能慢慢的一个个试了

网友:
插上键盘后 5V还正常不 3.3V待机电压还有不有 换掉IO试试吧

网友:
把键盘的待机5V改成开机5v

网友:
以上的办法要是还是不行 。。。。就在USB的5V供电上拉根线,然后拉到键盘口的5V供电针脚上,用胶棒粘下 看看行不

网友:
我觉得桥的问题占多数。现在的主板桥脆弱得很呀。 估计是桥虚焊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电源试试!

网友:
测一下电源供电的第九针有没有5V 啊

网友:
当年也试过,,,,后来没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邪了,换东西试试吧

网友:
确实是个奇怪的问题期待解决结果

网友:
很明显就是电源问题最大,待机5V电压有问题,换个好电源就好了。
不要以为是电源绿线短接是正常。。。。接上主板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