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打印机不自检啊

楼主(2009-12-18):
我的爱普生300K+打印机不打自检了,在连电脑的时候打印出来的XP自检页是上下错位的,子车已经用油清洗过了,现在在不连机的情况下让打印机本身打自检它没任何反应啊!   谢谢了

网友:
错位先把双向打印关了应该就没问题了
   自检时不是你的键错了    开机有动作能连电脑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取消双项打印啊

网友:
雙向打印一般都是在打印機屬性里面的,我不知道你的是怎么樣,我用的HP的是這樣,屬性-打印首選項-完成-里面有個文檔選項-點下雙面打印就OK了,試試看。

网友:
楼上,双向打印和双面打印是两回事。
双向打印一般是针打来回打。
双面打印一般激光打印机打完下面打反面的设置。HP2015D带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