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和灰线打地都没反应

楼主(2009-12-18):
红表笔接地,黑接测试点。红20针380Ω 、绿14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75Ω、橙1、2、11针3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100Ω、黄10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300Ω、紫9针600Ω到无穷大,不能小过300Ω、灰8针600Ω到无 ...

这几个针如果坏了,都代表什么出问题了,我的有个板子,绿线和灰线打地都没反应,告诉下,新手学习中! 不知道名的P4坏主板。

网友:
没反应 就是无穷大 没关系的   橙色线有时候会很小的阻止  也没关系的

网友:
楼主所谓的没反应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数字表二极管档位的话,嗡鸣响表示短路,无穷大很可能中间断路了。我也是新手,纯属个人看法。如有误导,请见谅。

网友:
用嗡鸣档打绿线,灰线都显示1,换着打一块好的主板都有显示正常数质的。二楼说的没关系什么意思,这主板都不通电,强制也开不了机。
三楼:中间断路了估计是什么毛病了,这主板是练习的很早前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