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诊断卡50

楼主(2009-12-18):
华硕M2N 诊断卡50,刷BIOS无效,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在北桥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可以压CPU座子 北桥 然后换个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思路,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
直接压北桥,,看跑不,,,不跑用风枪吹北桥加温,,应该可以。要各电压正常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北集成的,那看来只有压桥试下了,电压是不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从新把北桥做下   一般是桥的问题  我碰到好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