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高压条故障?

楼主(2009-12-18):
请问高手如何判断高压故障还是屏问题呢?一台NEC的笔记,看不到什么型号了,应该也是VA93J的吧,开机没显示,外接一切正常,这机子之前是有时候会黑一下屏,现在干脆不亮了,只是开机的时候有轻微的闪了一下,但是看不到什么东西(我没试过在阳光下看过啊),我把灯管的插头摘了出来也是一样的现象,就是只轻微闪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新手不知道应该怎样查高压板的工作电压,我指是3.3V 5V 1.5V 2.5V那些,我可不敢测试有没有高压输出呢T-T~~~按照视频资料所讲的应该是灯管没工作的吧,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手底下有确定灯管好的碎屏吗?用屏替一下看看。

网友:
用外接高压板试灯管或外接灯管试下高压板。得有备件才行的。

网友:
用测高压屏的试一下就知道 ,或者在别外上找个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先测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供电和信号看看都正常不,如果正常就外接灯管试试看看灯管亮不亮,要是亮了就换灯管,要是不亮就换高压条。楼主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灯管那里不行了,有可能是灯管那里坏了或者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我们一般就测测高压里面的那个保险有没有坏,那个东西坏的多。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你最好先点一下灯管试试。

网友:
现在是有显示了,原来是主板上的屏接口接触不良,因为我查过高压的工作电压,19V 2.5V时有时没,原来我是想找那个小芯片的PDF的,但找不到!现在问题就是不定时闪一下,电流有0.15A左右的跳变,而且通常出现在开网页的时候,越开得多闪得越频密,我怀疑是高压供电不稳,可那个2.5V不知道是由1632过来的还是由1715过来的,还有就是会不会屏坏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是屏坏了,可能是灯管坏了,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外接灯管。亮的话就是屏的灯管问题,不亮就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条件都正常就是高压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