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同方系统还原卡?

楼主(2009-12-18):
如何去除同方系统还原卡?
朋友给了一个主板,是清华同方电脑上的板板。开机出显同方系统还原卡第一次安装按ESC可以进下一步,但每会开机都有,在BIOS中按网络主的方法ONBOARD LAN:CONTROLLER 此项设为ENABLED(集成网卡生效)

----ONBOARD LAN:BOOT ROM 此项设为DISABLED(取消还原功能)
还是一样,请问不从写BIOS,如何删了?

网友:
如果是紫色字那种自带还原只需要把
Onboard lan boot rom 改为 DISABLED  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不行就看下 是否为自带的同方还原系统  或者CMOS保存是否正常

网友:
最好刷一下原来代工厂的BIOS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CMOS设置中的问题吧,你看一下,不行就刷下BIOS,应该就会OK的

网友:
基地启动FIX盘里面好像有这么一项功能的

网友:
关闭网卡,就好了,但哪就没网卡了、但的从安个网卡。请教大家不从写BIOS,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最好是重刷一下BIOS,找对BIOS文件应该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