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内存上的电容和电阻有什么作用啊.怎么代换啊

楼主(2009-12-18):
请问内存上的电容和电阻有什么作用啊.怎么代换啊.那么小怎么看它容量和阻直啊

网友:
你这样问本身就不好回答,电容与电阻的作用要结合电路图来说明才更准确

网友:
楼上的:怎么代换啊.那么小怎么看它容量和阻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