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神舟 天运M142S电脑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楼主(2009-12-18):
现在有台神舟 天运M142S电脑(志合244II0图纸),待机电流0.02A,待机时3.3V,5V,1.8V供电都正常,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开机键有5V电压,南桥晶振跟PC87591的晶振两脚都有电压(没示波器量,也更换过晶振)。PC87591供电脚34、95脚都有3.3V。2脚PWR_SW按开机键有跳变。29脚AC_IN#、165脚AC_OFF#都没电压。PC87591也更换过,BIOS也刷过还是没反应。不知PC87591[fly]的工作条件还需要哪些。
更换了一颗PC97551后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按开关没有应该就先换个开关啊

网友:
按下开关时开关电压有没有变啊,

网友:
2脚的电压明显不对,肯定开不了机器了

网友:
开机键的线路上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开机键没有问题,按下开机键,PWRSW有0-5-0V的跳变。PC87591的2脚也有0.47-3.3-0.47V的跳变

网友:
现在这机器有新的进展了,第一次插电只要用手碰一下PC87591晶振的脚就可以开机(与C298相连的脚,与C300相连的没用)。只要不拨电怎么开关机都没问题,拨电再插就又不行了,晶振换过两颗了,C298跟C300都拆了也不行。不知是哪的问题。
明天继续研究!

网友:
手上已没有PC87591L,在论坛上有人说87591与87541跟97551可以互换,今天换了颗97551上去居然能正常开机了。进系统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