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只能用30分钟

楼主(2009-12-18):
刚充满100%,用了20分钟后显示75%,30分钟后一下子掉到3%,然后就是关机,是电池不好,还是电池计数到时了。请大家帮我看看。
是东芝A10的笔记本,已经反复放电4次了,还是一样。如果是电池计数满了,怎么清零呢?

网友:
电池用多久了?应该是有部分电芯完全坏了。

网友:
什么叫“已经反复放电4次了”?是你新买的电池回来才刚用4次还是买回来就是二手的才用了4次?如果是新电池应该是没有充分激活锂离子的缘故,只要遵循深充深放的原则用多两三次就可以使电池达到最佳状态,而如果是二手的电池的话估计是电芯坏了,要更换电芯才行

网友:
估计这电池用的有时间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你插上电池不开机过半小时看看还有电没,如果板子漏电的话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

网友:
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楼主以为这电池能长命百岁呢! 呵呵!

网友:
电池电老化了要换了

网友:
应该就是电池的电芯老化了

网友:
楼主东芝A10 的本本已经销售很多年了,电池肯定已经老化,自己能维修的话拆开看看,换了里面的电池芯再找个电池芯片刷新程序把计数芯片清零,

网友:
這種情況見多了,除非你是新買的電池,如果是二手本本或者本身就用了二三年了,能用半小時很正常啊,電池本身是有壽命的,樓主實在想修的話可以拿去換電芯

网友:
用了好长时间了,又放置了一年,现在又拿出来用的。可能是电池芯不行了。谢谢各位楼主的帮助

网友:
是不是电池里面有个别电芯不好,就产生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