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写入新内容

楼主(2009-12-18):
有块40G的三星硬盘,有坏道,分为C、D两个分区,在windows pe下格式化,格式化到99%后显示无法完成操作,用pq或是其它的分区工具,分区时都显示正常,但是,重启后,还是老样子,删除里面的东西也是,电脑一重启,删除的东西一个都不少的回来了。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我想把里面的东西删除掉。

网友:
我的办法就是换新的,最直接有校,修的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
三星的通病,我有快80G的也是这样写不进数据,应该是磁头问题把

网友:
三星的写磁头特别会坏,扔了吧,我试过很多,换好板和开H/T测试都不过,只有写磁头坏一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