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5VSB对3VSB短路??

楼主(2009-12-18):
今天找出前段时间存下的坏板,其中一张七彩虹945主板不触发不上电,测5VSB正常,1117转换出的3.3VSB也有,触发针上也有3.3V电压,短接开机针就是不触发。拔掉电源插头,测各供电对地阻值,除5VSB(紫色)对地阻值不到40欧。其它的都在100以上。看来问题就出在5VSB这里了,再测3.3VSB对地也是不到40欧,与5VSB差不多,怪!再测5VSB与3VSB发现万用表“嘀“的一声???,拆下1117,测得两者之间阻值5.5欧,有问题!再插上ATX电源,南桥微热。不知是不是SB坏了??

网友:
试换一下I/O或者跑开机线路的相关点.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强行加电,看看南桥烫不烫,有没有1.5V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呀

网友:
3 5vsb都短 sb坏占90%以上 打一下网卡是不是也短了呀

网友:
在插上ATX电源待机情况下,SB微热(现在天时冷很容易摸得出来)

网友:
先把网卡,IO等是用3VSB的元件确认无问题后那就是南桥

网友:
那看来只有一件一件的拆了,但南桥在待机情况下都发热,看来都很可能是SB的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