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外买回来的联想笔记本的图有没有

楼主(2009-12-18):
这台电脑不开机,板上被拆了2个贴片的管

[localimg=180,135]2[/localimg][localimg=180,135]3[/localimg][localimg=180,135]4[/localimg]

请有图的能否上传一个,机器的型号在D壳是:8922    C壳上有标3000  C200,
工厂的ID:T

被拆了2个贴片的管是CPU VCORE的供电上驱动管PQ32PQ35,替换了相似的管。故障点是B+对地短路了。经检查是+1.5VSP电压形成电路的上驱动管的供电电容对地有短路,位号是PC193。
从桌面上看机器从韩国带回来的。

网友:
板号就是那个 HDL20 LA-3281P,自己想办法找找吧!

网友:
我修本本不多,不太清楚这么查找,麻烦各位,谢谢

网友:
虽然我有很多图纸,但这个型号的COMPAL 图纸还没有见到。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明天我自己慢慢来修吧。

网友:
联想F40,论坛有图

网友:
和F41A的板型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集显的,图纸应该差不多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和8楼,9楼的朋友,今天忙别的机子,明天一早我去修修看。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感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