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无复位信号怎么修 高手进!!

楼主(2009-12-18):
一台F40A的机器 '待机这块"进水了    修好后待机0.03 ,   3V和5V 正常输出  开机一起正常   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跑0.56A    上假负载测量“时钟. 内核电压和 PG 一切正常  就是没有CPU复位信号!!    32位地址和64位数据线控制线对地阻值都“正常. 没发现什么异常的。  测量南桥管辖MINPCI  RST 3.3V  有信号   !    用手压南北桥也不行,BIOS放过电   大虾们帮忙分析下!!   谢谢了

lenovo F40.pdf

网友:
北桥了。南桥复位到北桥在到CPU啊。北桥拿下来重做,不行换个。

网友:
北桥打阻值不像是坏 ’  大虾们有没有其他的高见 !!

网友:
看看有没断线

网友:
查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换北桥啊,大多数是坏了

网友:
楼主先查供电,都有了在查时钟。

网友:
PCI都有复位了。。说明南桥发出了信号的。。就重点查哈北桥到CPU这间了。。。可以先加焊北桥哇。。。还有也修到过一次因为CPU座问题以至于CPU不复位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CPURST没有上拉电阻,所以电压是通过CPU内部拉高的,你拿了CPU肯定没有电压了,找到CPURST在主板上面的测试点,上CPU再测下,再做定论

网友:
北桥引起的

网友:
加焊北桥,北桥上的RST点空焊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10楼说的也许有道理,但主板上那个点不好找啊

网友:
北桥坏,有的时候用打阻值卡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检测时钟是否损坏

网友:
查下复位脚电压  用假负载看哪脚是复位脚用绝缘铜丝,插入复位脚。上cpu,量下铜丝有没有复位。如没看下北桥的工作条件,最后干桥

网友:
待机这块进水了。。。。。。什么意思,什么位置???从根源入手,可能问题并不是这么大。。。。。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真的没有复位,如果确定是,就先换个南桥,南桥的关系大一点

网友:
查下复位脚电压  用假负载看哪脚是复位脚用绝缘铜丝,插入复位脚。上cpu,量下铜丝有没有复位。如没看下北桥的工作条件,最后干桥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 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首先要加焊北桥吧,再白桥到CPU之间的线路

网友:
minipci 有复位了证明跟南桥关系不大了,还是先确定CPU有没有得位,没有的话就只有干北桥了!!!

网友:
既然樓主CLK , PCI_RST# ,CPUPWRGD 量測都正常,那說明南橋是OK的,另外樓主量測北橋到腳座的數據線阻抗正常,但是CPURST#依然沒有,看來樓主必須看看北橋及腳座附近有無電阻,電容有無問題了,如果沒有,那只能建議樓主加熱北橋或者直接殺北橋了

网友:
既然樓主CLK , PCI_RST# ,CPUPWRGD 量測都正常,那說明南橋到北橋是OK的,北橋到CPU不正常,另外樓主量測北橋到腳座的數據線阻抗正常,但是CPURST#依然沒有,看來樓主必須看看北橋及腳座附近有無電阻,電容有無問題了,如果沒有,那只能建議樓主加熱北橋或者直接殺北橋了,這種情況下北橋和腳座相比,北橋壞的機率大得多

网友:
17楼说的有道理,说不定是进水那一块有腐蚀的器件

网友:
CPU复位是北桥提供的,一般应该在北桥

网友:
北桥没有收到或者没有发出CPURST

网友:
不要一味的看到北桥.南桥在这种情况下一样会引起CPU没有复位的.另外.论坛里有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
重点考虑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和换一个北桥,再说进水的机器很难说的水进到里面的话根本看不出

网友:
供电和时钟都确定完好了吗,压NB时候可以往四周压一下,看看,不要只压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