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开机不跑码

楼主(2009-12-18):
开机不跑,拨去CMOS电池,跳线清CMOS,插电源开机可以正常亮机进系统。但不能重启,一重启又不跑码,非在没CMOS电池的情况下拔去电源插线,隔几秒再插,又可正常启动进系统,或直接再清CMOS也可进系统。手里没有8712F-KXSR IO,也没换,个人估计也有可能要刷BOIS。。。发上来大家探讨下,希望有经验的同行前辈指点交流下

网友:
是不是COMS跳线问题````?

网友:
你刷了BIOS也不会有用的 把75232摘了看看能不能好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不少。但都没修好过。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会是bios芯片问题吗

网友:
今天我还发贴求助呢,也是这个问题,我的板是网卡不亮。看这里有兄弟说75232芯片问题。想起来了,这个板上有COM口插针,该机还有前置音频口,好象是插在COM口插针上了,看来明天拆75232和网卡芯片试试,看来有戏。

网友:
桥的问题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2010-02-02):
搜一搜M2V的主板,问题好像都类似,我这块板放在那好些天一直没管它了,不知有谁修好过这个问题没?

网友:
放在那里几天了,又拿出来看看,到处用手压看是否有虚焊,不断短接复位,无意中压14.318时钟时发现可以跑码了,更换14.318和谐振电容,还是不跑码,只有用手指触摸14.318主板下边的两个针脚时就会跑码.想想可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了,手头没有这个东东,在网上买了个,刚到.换上...
     唉,还是涛声依旧....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