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的工作条件

楼主(2009-12-18):
    MAX8734在笔记本中应用很多,这里讲下它的工作条件,可能对新手有些帮助。电路如附图所示:
一:LDO5,LDO3的输出条件。
    这两个电压相当于ALWS电压,是触发的前提条件,它产生的条件有
    1,20#V+,这个电压由电源提供。
    2,6#SHDN,高电平(3.3V),注意这个电压有的机型由EC/SIO在按下开机键时才有提供。
    3,8#REF,这个电压正常值2.5V,这个电压不正常则18#,25#的LDO5,LDO3就不对。
    基本过程是:20#得到V+,且同时6#SHDN为高时8#输出REF,再由18#,25#输出LDO5,LDO3.
二,3V,5V PWM启动条件。
    1,LDO5,LDO3正常输出。
    2,3#,4# ON3,ON5得到高电平(3.3V).
      3,  各输出无异常,反馈信号OUT5,OUT3等正常。
    这里的情况是具备1,2两条件时就会启动PWM,但如果输出反馈检测异常则会立即关机保护。检测方法是在按键时测DH/DL端看是否有波形跳变,如果有,则说明已启动,是输出有问题(如MOS管,负载短路),如果没有波形跳变,则说明IC没启动,先检查工作条件,在条件齐备时可考虑IC损坏。

以上流程错的!正确的看下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9114-1-1.html

网友:
好文章。以前总是搞不清楚芯片工作过程。这次看明白了。

网友:
其实看了你这图后,我觉得没有那么难,这个芯片第一步是芯片的供电20脚应有来自保隔的电压,第二小是3脚4脚有一个高电压的控制信号,这样BST3/5就有5V的线性电压输出,6脚来一个高电压的控制信号,这样给19和26DH3和DH5就有脉冲信号出来,打通两个高端管,这样电压由高端管的S极输出。

网友: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想问一哈。。8734和8734A、、、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芯片。。能不能代换?

网友:
不能代换,

网友:
恩,不错,对我们新手很有用的图

网友:
其实看了你这图后,我觉得没有那么难,这个芯片第一步是芯片的供电20脚应有来自保隔的电压,第二小是3脚4脚有一个高电压的控制信号,这样BST3/5就有5V的线性电压输出,6脚来一个高电压的控制信号,这样给19和26DH3和 ...
引用 网友A:

今天 遇到一个  前面的都正常       到了19PIN    和26PIN 的时候   检测     19PIN有个5V 而26PIN  则没有电压怎么办啊

网友:
  大多数供电芯片都是这么个工作过程么?

网友:
收藏了。这样的贴子就应该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的很好 像这样的帖子 应多发一点  支持!

网友:
楼主厉害了....新手看着一头雾茫茫啊....

网友:
修哥,终于看到你的贴子了,,,,期待你以后的佳作

网友:
写的很有条理,很好明白

网友:
好像和MAX1632的工作条件一样的啊!

网友(2010-01-22):
8734和8734A有什么不同不?

网友:
8734和8734A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建议楼上的先看看这个帖子再发吧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C6%AC%B4%FA%BB%BB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其实多数类似这中 pwm 方式的 电源管理工作方式几乎都是这样大同小异 多几组dh /dl 或需要的条件多少
一般测试方法就是 l楼主最后说的 v+  ldo  ref fdo 这些  看波形很容易判断出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前几天修联想E42的机子,搞了好久弄清8734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谢谢共享,学习了!

网友:
DH/DL
如果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有没有电压跳变呢

网友:
不错 分析带图纸 让新手看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