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690G关机怪问题

楼主(2009-12-18):
主板工作的时候很正常,就是关机时出问题,关机后,偶然电源还在供电,电源灯不亮......

如果电源还在工作的情况下,根本没法开机,要拔掉电源线..再插,才可以正常开机,这样的情况会是哪部份出问题呢.

我是新手,然望多多指教!!!

网友:
你手里没有上电时序图吗?有的话从后往前看就是关机时序,挺墨迹的,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你要是不急,我晚上回家帮你看看 明天告诉你行不

网友:
门电路是7414吗,如是换了

网友:
我是极度新的新手了,门电路是什么也不清楚```  我还是要多了解些元件的名称才行..!! 购买了一套工具,开始学习维修的新新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