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网卡代替用

楼主(2009-12-18):
请问主板网卡是RT8201CL..可不可以用RT8201BL代换呢

网友:
不可以 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同上。。。
实在不行 。。找不到一样的,
让客户换个独立的不就行了。。把原来的吹下来

网友:
我试过可以认到网卡.插网给打叹号

网友:
记得好像是不行的 。具体忘记了。自己尝试吧

网友:
是不能代换的,曾经我也换过,用个8139独立的多省事。

网友:
换好了.可以用.网速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