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3 WIDE液晶右下角发黄

楼主(2009-12-18):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D223 WIDE22寸液晶,开机屏亮一下黑屏,拆开检查发现,12V、5V滤波电容爆浆,全部更换后,可以正常显示。但发现屏幕右下角偏黄,不知道是不是灯管老化,请问如果是灯管老化会引起屏的某部分发黄吗?注意只是屏的右下角3分之一的地方发黄,其它地方颜色正常。望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灯管灯火了吧,,,烧坏那里了

网友:
发黄一般是玻璃基板问题  灯管不行会发红啊 应该是灯管温度太高把玻璃基板烫坏了吧 你摸一下屏幕右下角温度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将基板烧坏了吧

网友:
3# 夜乌鸦 [/b
谢谢大家的解答!回夜乌鸦,我也比较赞同你的看法,可能是灯管温度高把这个基板烤黄了吧!我用手摸了发黄地方的温度感觉不出来比其它地方的温度高,有空我拆开看看是否真是这样。再次感谢!

网友:
拆开看看就会有所发现的,有时是灯管老化,有时是淲光纸变色。以前我就发现了一层滤光纸变色造成的图像边角发黄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