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9241B+RT9602没有VCORE

楼主(2009-12-18):
一张杂牌主板没有VCORE,PWM芯片是RT9241B+RT9602。更换过主芯片和驱动芯片,还是没有VCORE,确定更换过的PWM芯片都是好的。我想问下,这款芯片须要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呢。补充一下,RT9241B的VCCVID引脚1-5PIN分别是0V,3.4V,3.4V,0V,3.4V;20PIN的VCC电压是5.15V;10PIN的SS脚是0V,请问还须要哪些工作条件呢?谢谢大家。

解决方法见8楼

网友:
VCC5 VCC12 EN GND 这是最基本的 看看边上那些几R几的电容是不是有阻值变大的

网友:
芯片IC是RT9241B+RT9602,现在问题是不知道还差哪些基本的条件。电阻测过,阻值没有异常。

网友:
查一下电源ic的开启信号及反馈脚是否异常

网友:
找找第10脚是否连接着三极管,如果有,一般是两个,取掉第一个试试

网友:
只有一个,本体标示025r。

网友:
如果025场管的G极为高电平。那就是它关闭了9241的输出。
如果 它的G为低电平。那就是9241及9602的工作条件没满足。要查查9602 的供电及整个PWM电路了。
这样的 SS没有电压的故障。要把整个PWM电路看做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地方有问题都可能会导致SS为低。

网友:
故障最后解决办法是:RT9241B的9PIN DVD脚的分压电阻损坏,相比正常的大2-3K的阻值,导致RT9241B的9PIN DVD脚电压极低,SS脚的电压为0V,换上电阻后,DVD脚的电压为1.5V,SS脚的电压为5V,顺利输出VCORE。

网友:
请解释一下DVD脚的含义和作用,谢谢!

网友:
回楼上的,那要查下芯片的PDF文件,引脚定义,内部方框图才能做详细的解答,可惜我只是修板的,不是研发的。我只记得:DVD脚是两个电阻经过分压得来的电压必须为高电平,SS脚必须为高电平,那样RT9241B才有具备发出VCORE的条件吧。

网友:
DVD (Pin 9) : "programmable power UVLO detection input". Trip threshold = 1.25V at V(DVD rising
翻译一下:可编程控制的欠压闭锁检测输入端,起步电压1.25V,个人理解在实际电路中应该是起到控制电源IC的开启和复位作用。

网友:
学习中。。。。。。。。

菜鸟阶级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DVD:12v电压过压检测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