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电压只有2V[在POWER ON 处]

楼主(2009-12-18):
我的主板电压只有2V[在POWER ON 处],现像是开机但起动不了,没有滴的一声响,板上的显卡,CPU风扇都在转,显示器就是没有反应。
cpu

网友:
整吧,整坏送修。

网友:
没太看懂。你说的power on是主板的电源开关吗?什么芯片组的板子?
-pwrbtin sw 有问题 I/O SB都有可能出问题 还有-RTC_RST电压是不是正常(正常3v)?

网友:
就是呀,说清楚点,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