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掉光驱后U盘才能引导

楼主(2009-12-18):
我的4G金士顿U盘量产后形成一个CD-ROM启动分区和两个普通分区,只有把笔记本内置光驱卸下后才能引导开机,否则不能引导,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试试在BIOS中设置2个光驱

网友:
回2楼,BIOS中的启动设备不能自己添加吧?

网友:
我的4G金士顿U盘量产后形成一个CD-ROM启动分区和两个普通分区,只有把笔记本内置光驱卸下后才能引导开机,否则不能引导,是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A:

NB的最麻烦,有什么东西不支持修改的

网友:
把你的USB光驱设置成第一个光驱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19):
一般睛况下,利用u盘引导系统之后是无法访问光驱的,但有时要维护系统还必须使用光驱,这时可以使用Windows 98启动软盘中的文件来实现。在Windows 98中,依次打开“开始”一“设置”一“控制面板”一“添加/删除程序”,显示“添加/删除程序属性”对话框,选择“启动盘”选项卡,单击“创建启动盘”按钮,并在软驱中插人一张空白软盘,制作一张Windows 98启动软盘。完毕后,将软盘里除了Comm.corn之外的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里,以后再用u盘引导系统时,系统就可以加载光驱驱动,并可以自由访问光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