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8000时开时不开

楼主(2009-12-18):
今天接到一台DV8000的笔记本,754的CPU....VIT的芯片组,,集成的显卡
      客户说是从美国带回来的,,,这种机器俺还没接触过呢?呵呵。。。他说一会儿可以开的,,,,,不过有时候就开不了,,,我连续开了几下都可以,,客户还说有时候插电自动开机。。。。。遇到这种情况还真是棘手。。。。最后跟客户说先放这,,,检查一下。。。不知道有哪位修到过吗?

网友:
会不会是IO有问题呀?

网友:
bios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
不开机是什么情形?是不触发还是触发无显示,客房嘴里的不开机一般都是不靠谱的。有个顾客打电话说是不开机,结果送来一看才发现只是开机硬盘自检时间太长了

网友:
EC的问题有点大哦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