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张难得的图,看看什么是玻璃电极

楼主(2009-12-18):
这种图才是很难找到的,一般在面板厂内部资料中才有,并且作为保密级别.看在这一点上,不知道在本论坛中算不算得上是"高价值资料"并有奖励呢?呵呵..

此图中所示故障点,就是友达/群创/奇美/日立的某些型号的液晶屏面板用久了,造成无图象或部分无图象的元凶.当然,也并不是说大多数的无图象和部分无图象故障点都在这里,还有很多故障点在液晶屏面板的其他位置的.

不过如果真是在这里的话,就只有节哀了,因为......这正是液晶屏面板维修中,不可修的故障点之一.

(以上均是针对液晶屏面板维修而言,不是液晶显示器维修)

网友:
这种故障,即使知道了也不好办啊

网友:
用 那种专修 屏的机器 能修吗?
那种带热压机 和 显微镜 的机器?

网友:
好图 知道了 也没办法

网友:
难度之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起码你一眼就能知道该屏已经不能修了,看你说的啦。。没有价值怎么能是保密级额? 你们说是不是? 非常感谢LZ提供的宝贵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图有什么好发的。想发就发出点真正的资料,别写上淘宝,做广告一样的行为。。。。。

网友:
欣雪大哥万岁。。。无语  感觉以前也碰到过有就是花屏。。不敢确定是屏的问题,现在好了,只要拆开一看便知。。嘎嘎

网友:
既然欣雪超级版主不屑,我也没话说,只是没看到以前坛子里有过,并且很多朋友在讨论故障现象时都没说到这一点;至于图片说有广告嫌疑,我会注意,以后不会有嫌疑字样出现了,报歉。

金刚马媛说得很对,它的作用就是在于误判的避免和快速判定,节约时间去修可修的部分。

网友:
顶顶,第一次见到此图。

网友:
楼主,发这个确实没用啊,大家都是做维修的,自己找个坏屏看看就能看的到。而且看到了没热压机也修不了。
你要真有好资料就来点,譬如说玻璃基侧边上的测试点的定义,那就功德无量了!

网友:
我以为是线3的说明呢! 这种问题很容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