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3600D不加电

楼主(2009-12-18):
方正颐和E3600D不触发 待机0.01 按开关键没反应  3V.5V.正常  用的ec是97551  触发都有 有经验的大师给讲解一下 我把EC 南桥都换啦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3600的机器是电池不冲电。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或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能帮测一下 看看主板待机时有没有2.5V的待机电压  帮忙测一下pl11 待机时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你有测过开关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
开关都是好 的  有3.3V的电压

网友:
看看待机供电电压是不是都正常,正常的话刷个BIOS试试,不过要注意备份

网友:
有些资料是要参与开机的。。。可以尝试哈刷刷

网友:
换个南桥晶震看看。我以前就修过。

网友:
南桥晶振我也侧了 压差只有0.04V  ec晶振的压差能达到1.3V    我把那两个晶振互换了  还是一样  都是同型号的  我自己怀疑可能是待机没到位  因为有时 待机电流时0   但是是0时 3V 5V都有 奇怪 有谁知道这块板待机时 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电压出来  麻烦 手上有这块板的给测一下 谢谢   加我QQ

网友:
这机子待机时正常应当在0.02-0.03之间,
待机时2.5V的电感上是没有电压的.
还在这种机器BIOS参与开机.
BIOS程序不对时有可能不上电,待机电流刚好是0.01

我昨天上传了这机器的图跟BIOS

网友:
好的 谢谢 啦  我 刷BIOS去  修好了 给你好消息啊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这台机器,故障一样,和LZ一样,杀EC、南桥、刷BIOS。呵呵。。。涛声依旧,这种板BIOS刷错了,待机会从0.03A变成0.01A!折腾了好几天,退还客户了。

网友:
哥们 你上传的bios 解压后怎么又两个文件啊 我刷的是那个 512K 的文件  刷完后还是老样子  然后我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怎么是 256K  的 好像不对啊

网友:
怪事,你的BIOS是020的吗
我修的机器BIOS芯片是39VF040的,
图纸上也是040芯片的,
难道你修的板BIOS芯片容量不一样?

网友:
哎 不搞了 机器给退了 头痛 高了好几天 都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