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很烫手

楼主(2009-12-18):
北桥的 Q27供电管,D极3。3 V  S 极1。5V电压也对也能开机,我拆了管子后,板上就不发热。求思路。。。。

网友:
没有管子空量板上是0。000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管子就是0。45左右

网友:
好板子 你也修?
你拆掉了当然不发热哦   能用就不要管   发热正常的 只要不烧

网友:
主板能把焊锡烫化,在线等。。。。。。。。。。。思路

网友:
换个管子试试,不行应该就是后级微短,个人愚见

网友:
一个坏板S极对地为0
,D级对地0。0004

好板有阻值
拆下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南桥发热啊?是的话直接换北桥的供电管就OK啦...论坛上有这板的通病故障.

网友:
跟我今天修的那个垃圾板子一摸一样 。。。。。供电管烫手,现在手还是疼的。。。我的是CPU供电管烧手,注意,是烧手。。。   量了半天,试了半天  。。。原来是内存的某个供电管不良,导致的CPU供电管电压高。。。。

PS:  内存供电正常 。。。。

网友:
这种主板除了南桥和哪个管子[我一般用3055替换] 坏。其他毛病少的很

网友:
你换一个大一点的管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13块和你一样型号的板,都是这个管坏了。
从背面可以看到有点发黄。

网友:
长见识了,我也碰到过一块!

网友:
对 地 0 多半是桥短路了
D 和 S都 那么低。。。
管子本身是不会导致对地  的 。你装上吧。强行通电看看哪发烫吧 南桥或北桥。

网友:
有个2欧的电阻坏了,但位置我不记得了,是在那I/O下面第二个芯片,附近。

网友:
如果发烫,是不是给南桥供电的,如果是的话,就是南桥烧了

网友:
3055很常壞, 你改用15N03L試看看.

网友:
S极对地阻值为0一般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有个疑问,桥坏了,还能正常开机吗.
测量各项电压值正常的话,感觉可能是电容漏电,增加了前级的功率损耗.

网友:
一直认为那里不正常发烫就是哪里有短路,原来还可以有这么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