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排针线路为什么会到时钟IC

楼主(2009-12-18):
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复位排针线路会到时钟IC。请给学生详细地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的主板,时钟需要一个CKRST#信号的,一般这个信号是由复位排针延出一路送出来。

简单点说,就是分出一个复位给时钟,并不是复位只到时钟。

网友:
CKRST#的作用是啥?是直接来复位时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杨老师!您说得对,这个线路不仅到时钟IC还到南桥(要通过门电路)!
对了,杨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烦请您再给解答:RSMRST#(I/O 防伪芯片MS-7)是什么信号以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