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2-18):
开机电源灯亮,能显示无信号输入,一会有一会无,信号一闪一闪的,拆机一看有几个电容彭了,心想换了就可以好,于是报了个价,可是换上几个电容后无果,涛声依旧,新手,求助中

网友:
仍然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查两路输出电压稳定不?一路16V左右另一路5V左右。输出电压不稳定,查初级电路。

网友:
300V电容我也换了,电源板我都补了一变,和高压有关系吗

网友:
初级,查什么地方,新手能说明白点吗?谢谢